有0.002欧的普通电阻吗,不想用贴片的电阻,贴片电阻不会焊

楼主:
有0.002欧的电阻吗,不想用贴片的电阻,贴片电阻不会焊

网友A:
2豪欧的不会是普通电阻。你说的普通电阻应该是指插件电阻吧。要看你的精度要求了,网上找合金电阻或者也有叫锰铜电阻、康铜电阻的,因为插件电阻引脚长度的影响,其实际阻值会比贴片的难控制,使用时一般要做校准处理吧。

网友:
你需要的是康铜丝 或者  锰铜丝

淘宝上有

网友:
2毫欧的海能叫普通电阻吗?这个要找专业的电阻厂家拿货才行

网友:
2毫欧的电阻,只有分流器这种情况才会用到。
这么小的电阻,若是两端联接,其电阻值无法保证,需要采用四端联接(开尔文接法)。当然,你不要精度,误差20%也能接受,那么你也可以采用两端接法。
2毫欧电阻,市场上有货。

网友:
要怎么保证焊点和pcb的走线电阻不对0.002这个数值造成影响,恐怕也是一门高深的技术吧。

网友:
贴片的豪欧电阻一般体积比较大,2512,1210等封装,还是比较好焊接的哦
2豪欧的电阻一般都是监测电流用的,,还是精确点

网友B:
免调时代,没有1%的精度都不好意思说是毫欧电阻,当然了,稳定性更加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免调时代,没有1%的精度都不好意思说是毫欧电阻,当然了,稳定性更加重要。

再高精度的插件电阻,生产时高脚了也一样要瞎,所以我们做功率计的时候最后要有一个整机校准的工序。用贴片的相对会好一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2豪欧的不会是普通电阻。你说的普通电阻应该是指插件电阻吧。要看你的精度要求了,网上找合金电阻或者也有 ...

恩 是康铜电阻,但是这种精密电阻应该怎么接到电路中去啊?还有应该是这种精密电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 是康铜电阻,但是这种精密电阻应该怎么接到电路中去啊?还有应该是这种精密电阻吧?

康铜不易随温度变化,在电路中使用,作精密电阻、滑动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 是康铜电阻,但是这种精密电阻应该怎么接到电路中去啊?还有应该是这种精密电阻吧?

和普通插件元件一样啊,做个PTH引脚的封装。因为其阻值是与电流流过路径的长度正比,所以插件的时候一定要插到位(孔不能太大或太小),突出部抵住PCB的上表面这样才比较准。我现在习惯用贴片封装的合金电阻,阻值准确点,而且节省空间,不过发热功率要计算控制好。

网友:
2毫欧电阻目前最常见的是贴片电阻。如果考虑后期批量还是建议用贴片的。
插件的太费人工。推荐捷比信贴片合金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