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6库的问题

楼主:
自建的AD16PCB元件库,以前正常使用,昨天发现不能保存修改了,报错如图。
求解决办法。先谢谢啦!

网友:
就是有两个封装的名字重复了,你把其中一个的名字改一下就行了呗,没事那么大事

网友:
库文件内封装没有丢失就能使用的
应该是库中有重复名字的器件

网友:
你查一下duplicate这个单词的意思应该就知道了,没啥问题的,应该就是重名了,修改一下就好啦

网友:
多谢各位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