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41上用陶瓷天线完全没信号。有dalao帮忙看那错了吗

楼主:
自己尝试画了一下板子。用的陶瓷天线是RFANT3216120A5T,按照数据手册画的。先巴伦出来50Ω的阻抗,再到天线。可结果确一点信号都没有。手上也没有可以查看信号的仪器。有没有dalao帮忙看看我这里有什么问题吗。(躺)

网友:
程序烧好了,然后手机连接吗?

网友:
先确定芯片是否正常工作,天线跟“完全没信号”的关系不大,除非压根没接上或者是坏的,这个可以用一段1/4波长的导线临时替代陶瓷天线来测试。

网友:
RF-NC处接的什么器件

网友:
我是芯片代理

网友:
不是陶瓷的问题,你就是不用天线,如果系统能够正常工作,也会有信号的,只是信号强弱的问题,楼主应该是新手,如果要看信号,最简单的仪器也要频普仪. 如果什么都没有就找芯片代理帮忙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