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器恒值比较输出的振荡怎么理解和消除,如图。

楼主:
仿真,就一个比较器MAX913。输入是脉冲,高电平3V,比较点是2.92V,如下图。

红色为输入,蓝色是比较点。绿色是输出,前面的振荡是怎么回事?怎么消除?
谢谢。

网友A:
电压比较器和运算放大器不同,运算放大器需要保证在一定增益范围内保证稳定(很多型号保证单位增益稳定),不会产生自激振荡,因此芯片内部都有一个电容,以保证单极点特性。电压比较器则没有这个要求,所以内部也没有这样一个电容,于是容易在两个输入端电位很接近时(此时电压比较器工作于线性放大状态)产生振荡。
解决的方法是加入一点点正反馈,造成施密特特性。这样当然会使得待比较电压上升和下降时比较器的动作点不同,但却可以消除比较器的振荡。通常只需要使比较器同相输入端在输出跳变时改变几mV到几十mV即可。

网友B:
同楼上的,接成正反馈,变成施密特比较器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压比较器和运算放大器不同,运算放大器需要保证在一定增益范围内保证稳定(很多型号保证单位增益稳定),不 ...

加一点点正反馈是要在输出和正向输入端跨接一个电阻吗   构成正反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同楼上的,接成正反馈,变成施密特比较器就好了

施密特比较器是滞回比较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一点点正反馈是要在输出和正向输入端跨接一个电阻吗   构成正反馈

加一点点正反馈是要在输出和正向输入端跨接一个电阻吗   构成正反馈

仅在输出端与同相输入端跨接一个电阻,不能构成正反馈。你的输入信号是理想电压源,是无法对其施加电压的。构成正反馈,还需要在信号源与同相输入端之间串联一支小电阻。而反馈量大致上就是此小电阻与跨接在比较器输入端与同相输入端之间那支电阻之比。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施密特比较器是滞回比较器吗

我说的不够严谨,是滞回的意思,有的地方也叫迟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