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放大器电流声的成因

楼主:
有很多音响工程的亲们经常受到放大器的「电流声」困扰,大部份人都认为电流声是因为接地不良所致,于是便努力把放大器的外壳接地,甚至把整个放大器用金属罩子屏蔽,但电流声依旧,苦无对策……
  各人对「电流声」定义不一,先要找出你遇上哪一种「电流声」。
  超过一半的情况下,都不是接地出了问题。「电流声」更加不是由静电引起。但综观不同朋友的描述,「电流声」都是:
  ●连续不断的噪音
  ●噪音的响度颇为稳定
  ●通常都是低频噪音
  综合各方朋友的遭遇,「电流声」可笼统归纳为以下几种情况引致:
  电源涟波噪音(Ripplenoise),即交流啍声(Humming)
  感应噪声(Pick-upnoise)包括人体拾波噪声(Bodypick-up)
  线路板走线(Layout)或接地布局(Groundingtopology)
  不良地线噪音(Groundnoise)及循环接地(Groundloop)
  机内布线及屏蔽策略不良(Badwiringandshieldingstrategy)
  第一讲:交流啍声
  交流啍声的成因是电源滤波器设计不当,甚或偷工减料,导致市电的交流电讯号有一部份溜进了放大器。这种电流声的特色是频率很低,大部份情况下都很微弱,要把耳朵贴着扬声器才听到,而且即使把音量调到最低,噪音依然存在。
  滤波电容(水塘),除了容量愈大愈好外,其等效串联电阻(ESR)也是愈小愈好!
  这是电流声中最常见的一种。
  如何解决这种电流声?那要看看你的放大器是使用外置还是内置变压器,如果是使用内置变压器,情况较为复杂,需要把水塘换上更大容值的电容器,甚至增加电容器的数目,数只电容器并联时其容值会相加,但这种方法会受到机内空间所限,需要随机应变。
  由于这个噪音的频率很低(100Hz),而且通常都很轻微,若碰上小口径的扬声器,这些廉价放大器往往可以蒙混过关,不过想检测电源涟波噪音,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只要在放大器开启时用手摸一摸低频单元的震膜,若在无讯号或音量调到最低时仍感受到扬声器的震膜震动,这便是一个很明显的交流啍声的证据。
  如果是用外置变压器(例如一般迷你放大器),当然以上的方法都适用,但有另一个更简单的做法──换上一个开关式电源变压器(SMPS),问题便会迎刃而解!
  很惊讶吧!首先开关电源 的音质是不是很差,但是单就解决交流啍声,开关式源变压器的确有立竿见影之效。
  原理
  我们用的市电为交流电,但是放大器必须以直流电操作,所以电源变压器除了负责把220V的电压升/降至合适的电压之外,还担任着把交流电转变成直流电的角色,这个过程叫「整流」。在放大器内最常见的整流方式为「桥式整流」,桥式整流会把市电的交流电变成变化不定的直流电,技术 一点来说,这是一个包含着50Hzx2=100Hz交流讯号的直流电源 ,我们称之之为「涟波」,而这个100Hz的涟波若未能清除掉,便会让它溜到扬声器,形成噪音,由于这些涟波的频率都很低,所以需要很大容量的滤波电容(水塘)来把其吸掉。
  为何开关式电源变压器可解决交流啍声?因为开关电源的操作频率并不是50Hz或60Hz,而是动辄过十万Hz,愈高频的涟波愈易被水塘吸收(但太高又反而吸不掉),况且它的操作频率远超于耳朵及扬声器的工作范围,所以电源 的涟波噪音一不能在扬声器上再生(频率太高),二更不能被耳朵接收再传到大脑(都是频率太高),那又何来噪音?
  其他成因:
  滤波电容失效
  由于滤波电容成本高、体积大,一般情况下都不会选用耐高温的电容,所以在发热量高的功率放大器中,水塘往往会是寿命较短的零件。
  输出功率管偏置电流失调
  输出功率管需要在一定的偏置电流下操作,若此电流值因种种原因增加了,导致放大器的静态电流不寻常地上升,也会增加水塘的负荷,从而加强了交流啍声。
  讯号地(Signalground)与大地(Earth)即地线接上了,这个情况我们会在Groundloop部份详细分析。
  变压器的电磁干扰,这个情况会在Wiringandshielding部份详细分析。

网友:
总结不错

其实还有音响功率不同,电流声的原因不尽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