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均衡电路-锂电池组

楼主:
此模拟均衡电路应用在4S4P锂电池动力电池组,各位模拟高手分析此均衡电路是否可行?

网友:
均衡电路要防止电池的过充和过放,即在充电、放电过程中均实现均衡,再看看你的电路能实现么?

网友A:
这是用电阻耗能的方式均衡吧。
这种方式适合充电的时候均衡。多数厂家用的就是这种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用电阻耗能的方式均衡吧。
这种方式适合充电的时候均衡。多数厂家用的就是这种方式。

是的,没用采用电池管理芯片控制,不知道行不行啊

网友:
长期收购电动大巴汽车,收购电动大巴电池组,收购库存电芯,收购电动车电池模组,汽车底盘电池组,收购18650锂电池,圆柱电池组,收购磷酸铁锂电芯, 现金交易。

合作热线13480712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