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问题求助大手!

楼主:
请问下图拓扑中Mos管S3采用什么驱动芯片合适呢?TC4420可以吗?

网友A:
三支MOS管,均可以使用UCC27201。这样的好处是减少芯片种类。
好像不必使用TC4420。TC4420输出电流可达6A,猜测该型号比较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支MOS管,均可以使用UCC27201。这样的好处是减少芯片种类。
好像不必使用TC4420。TC4420输出电流可达6A ...

可是,大佬您前两天刚告诉我,开关管S3源极与地之间电压恒定,不用自举式芯片,最好用高速光耦系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是,大佬您前两天刚告诉我,开关管S3源极与地之间电压恒定,不用自举式芯片,最好用高速光耦系列。:Cry ...

我可没说“最好用高速光耦系列”,只是说可以使用高速光耦。
用UCC27201,好处是减少芯片种类。
使用UCC27201,不使用其自举功能就是了。用其它型号高速光耦也是一样(这些高速光耦本来就没有自举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可没说“最好用高速光耦系列”,只是说可以使用高速光耦。
用UCC27201,好处是减少芯片种类。
使用UC ...

嗯,好的,谢谢您!

网友:
看来,你还没有弄清楚这种光耦隔离驱动芯片所谓“自举”是如何工作的。建议先把“自举”的工作过程搞清楚,否则选择芯片也无从选起。

网友:
我不知道UCC27201价格,估计比较贵。其实三支MOS管均可用IR2101这类芯片驱动,其中S1S2使用自举,而S3无法自举,只能另加一个隔离的12V电源。IR2101可能比UCC27201便宜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