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通信问题

楼主:
请问我用这个语句While(!basicRfPacketIsReady());来等待接收数据,但接收100次左右,有时候测试接收了400次左右就不接收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求大神指教

网友A:
能把话说清楚吗?“但接收100次左右,有时候测试接收了400次左右就不接收了”没有明白你这句话说的什么意思,还有,你程序都不给出来,谁知道怎么回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把话说清楚吗?“但接收100次左右,有时候测试接收了400次左右就不接收了”没有明白你这句话说的什么意思 ...

就是接收的次数很随机,接收一会就不收了,复位之后又继续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