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模块收发同频和异频的区别

楼主:
       很多无线模块是双向传输的,一些刚进入这个行业的人可能不太了解收发同频和异频的区别,下面针对这个问题,本文和大家一起来了解它们之间的区别。
  所谓的收发同频就是接收频率和发射频率可以相同,异频就是接收频率和发射频率不同。
  在数据采集和控制系统中,采用同频模式只需要一个频率,异频模式则需要两个频率。对于一个主站和多个从站组成的系统,主站向从站的发送称为上行,从站向主站的发送称为上行。同频模式中,上行频率与下行频率相同,异频系统中,下行传输采用一个频率,上行传输采用另一个频率。
  什么时候用同频,什么时候用异频?
  从高效利用频率资源和无线电管理角度,更希望采用同频模式。
  从用户的角度来说,异频模式占用的处理时间较少,有些处理任务比较繁重的系统更希望采用异频模式。这是因为在同频系统中,任何一个站点发射,其余站点都要处理接收到的数据,将需要站点处理的数据做相应处理,不是针对本站的数据做丢弃处理。
  全双工数传电台下行传输与上行传输可以同时进行,必须采用异频模式。
  以上就是无线模块收发同频和异频的区别。通过上文的描述,大家应该对同频和异频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网友A:
你此帖很好。单信道收发实时全双工不少人觉得似乎很简单,实际上当前通信界还做不到。

网友:
 以上就是无线模块收发同频和异频的区别。通过上文的描述,大家应该对同频和异频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此帖很好。单信道收发实时全双工不少人觉得似乎很简单,实际上当前通信界还做不到。

切换得足够快,让你感觉不到明显的延时,半双工也就变成"全双工"了, 比如利用手机微信通过WIFI进行视频聊天,WIFI是同频时分复用,但双方的视频和语音感觉是连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此帖很好。单信道收发实时全双工不少人觉得似乎很简单,实际上当前通信界还做不到。

单信道还要“全双工”(也许应该称为“伪全双工”),双方均需要存储器,以缓冲发送和接收的数据。

网友:
同频是指收发采用相同的频率,异频是指收发分别采用不同的频率。双方各有所长,比如同频能够使用较少的频率资源来双向通信;而异频收发由于采用不同的频率资源,因此彼此干扰较小,收发相对容易控制。在同频通信时,可以采用时分复用,即规定不同的时间段发送和接收,比较4G的LTE-TDD,就采用这种时分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