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带通滤波电路只能看懂一小部分,求大神不吝赐教,多多指点。

楼主:
问题:
1.第1部分看懂一点,第2部分完全不知道要干什么,第3部分那样处理也不知道是要做什么。
2.这个电路要实现的功能是一个从几十到几百赫兹的带通滤波。
3.已经用Multisim仿真过,得到的结果是,大概5Hz-70Hz的带通滤波。
4.既然已经知道了结果,为什么还要问,因为我搞不通这个的原理,还有就是想修改滤波特性,应该怎么改。
5.关于有源滤波的书籍,大家有哪些推荐?

谢谢大家了!

网友:
“第2部分完全不知道要干什么,第3部分那样处理也不知道是要做什么”

从电原理图我们只能分析其功能,至于原作者“要干什么”,那只能猜测。

网友:
“第2部分完全不知道要干什么”

第2部分输出与反相输入端之间有两支二极管。首先注意:同相输入端接Vref=1V。输入为正半周期时,输出为负,因两输入端“虚短”,反相输入端也是1V,输出端为1V减去上面那支二极管的管压降。输入为负半周期时,输出为正,下面二极管导通,由两输入端“虚短”,反相输入端为1V,输出端为输入电压(为负值)乘-2.4倍再加下面那支二极管管压降。
如果输入信号正负两半周对称,第2部分输出除反相外,还会变为不对称。

网友:
“第3部分那样处理也不知道是要做什么”

第3部分,上面运放是电压跟随器,其输出经R62R63分压后剩一半,再由下面运放构成的电压跟随器输出。也就是说,C26C27两电容下端交流电位总是U11A的3脚交流电位的一半。
这是正反馈(两个电压跟随器,均为同相),但因反馈量只有一半,并不会产生振荡,也不会“锁定”,只会使得从C27上端看过去,电容的容量变小(流过C27的交流电流比C27下端接Vref时小一半)。
至于“是要做什么”,只能猜测。据我看,是胡乱搭的电路。

网友:
“2.这个电路要实现的功能是一个从几十到几百赫兹的带通滤波。”

要实现带通滤波,四个运放,可以构成很好的高阶带通有源滤波器,大可不必这么费事。

网友:
“关于有源滤波的书籍,大家有哪些推荐?”

推荐《模拟滤波器与电路设计手册》。到老tyw上传的资料中去找找。
此书讲得十分全面,但你可能会觉得内容太多(490页),不能迅速查找出你所要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