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float变量和字符串转换占内存大小问题

楼主:
1.不进行字符串转换,程序大小48B
#include<reg52.h>
#include<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float fengsu;
long  guang;
uchar str[10];
        void display1()
    {
        guang=60000;
                        //  sprintf(str,"%5ld",guang);
                        }
        void display2()
    {
                        fengsu=12.34;
                //        sprintf(str,"%5.2f",fengsu);
                }
void main()
{
        while(1)
        {
    display1();
                display2();
        }
}

网友:
2,加入字符串转换,程序大小2594B
#include<reg52.h>
#include<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float fengsu;
long  guang;
uchar str[10];
        void display1()
    {
        guang=60000;
                          sprintf(str,"%5ld",guang);
                        }
        void display2()
    {
                        fengsu=12.34;
                        sprintf(str,"%5.2f",fengsu);
                }
void main()
{
        while(1)
        {
    display1();
                display2();
        }
}

网友:
3,float变量不进行转换,程序大小2559B
#include<reg52.h>
#include<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float fengsu;
long  guang;
uchar str[10];
        void display1()
    {
        guang=60000;
                          sprintf(str,"%5ld",guang);
                        }
        void display2()
    {
                        fengsu=12.34;
                        //sprintf(str,"%5.2f",fengsu);
                }
void main()
{
        while(1)
        {
    display1();
                display2();
        }
}

网友:
4,删掉float变量,只有长整数转换,程序大小1110B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float fengsu;
long  guang;
uchar str[10];
        void display1()
    {
        guang=60000;
                          sprintf(str,"%5ld",guang);
                        }
        void display2()
    {
                        //fengsu=12.34;
                        //sprintf(str,"%5.2f",fengsu);
                }
void main()
{
        while(1)
        {
    display1();
                display2();
        }
}

网友:
为什么代码大小变化这么大

网友:
多了sprintf代码尺寸当然要大,这个函数本身本来就不小。浮点在没有硬件浮点的U上是通过软件来适配的,你看不见但背后由编译器帮你做了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