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模滤波器标注的额定电压为250VAC,能用于直流电路吗

楼主:
共模滤波器标注的额定电压为250VAC,能用于直流电路吗

网友:
这里所标注的“250VAC”,仅是厂家保证共模电感两个绕组之间以及绕组与外壳之间能够承受的交流电压,实际两个绕组之间耐压以及绕组与外壳之间耐压大于此值。

网友:
“能用于直流电路吗”

只要两绕组之间直流电压以及绕组与外壳之间直流电压不超过交流250V的峰值(350V)就可以。

网友:
从安全性上讲,只要你的直流电压不超过交流电压的峰值,那用了不会有安全问题。但能不能用还有个参数问题,那就不好说了。原则上讲,用于低压直流的共模滤波器和交流电网用的截然不同,也不应该用,因为除了参数还有体积和价格问题,除非你说的直流是跟电网电压差不多的情况。

网友:
这个要看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