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解释下这个代码,灰常感谢~

楼主:
关于正弦函数取点的,其中PI是3.14;n和tablesize是两个变量,tablesize之前定义为256;不明白括号里面的意思,有知道的么?

for(n=0;n     {
        sinTable[n] = (sin(2*PI*n/tableSize)+1)*2047;
    }

网友:
就是一个周期整数化的正弦值

网友A:
把一个正弦波形以1/256等分求出的正弦波值乘以2047后再写入sinTable数组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一个正弦波形以1/256等分求出的正弦波值乘以2047后再写入sinTable数组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一个正弦波形以1/256等分求出的正弦波值乘以2047后再写入sinTable数组中。

那为什么要加1?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为什么要加1?

要加多少都随编程者而定。可能防止数组数据出现0,拿来当除数用就会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加多少都随编程者而定。可能防止数组数据出现0,拿来当除数用就会出问题。

嗯,了解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