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2/O3传感器信号采集变送电路求教

楼主:
下图是阿尔法传感器NO2/O3的信号采集(电流转电压)放大滤波电路,图中所需参考电源电路也给出了。这两种气体传感器的输出电流为负值,经过电流转电压,以及放大、滤波,去除参考电压后,采集变送电路的输出为电压WE。目前这个电路在调测应用中有问题,在没有接传感器的情况下,按照手册WE的输出应该为0.3v左右,即300mv左右。而实际测量到的一路是0.005v,另外有一路测量到的是0.048v,和手册中电路零点(不安装传感器)相差很大。实际应用中,安装上传感器后,输出的电压幅度也非常小,现在先从第一步开始进行分析,在不安装传感器时,电路的零点电压进行测量,已经发现不对。请教各位高手,不安装传感器,是否WE的输出应该为0.3v,还是0.005v

采集变送电路

采集变送电路

参考电源

参考电源

网友: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在做这个驱动电路,但ISL21009BFB825Z的电压一直随输入电压变化,我是不是买到假货了?

网友:
兄弟,能不能把你的手册分享一份给我,谢谢!3355858767@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