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并联乱码的问题

楼主:
@chunyang ,版主,还有大家请帮助一下,不胜感激。问题描述。两块RS485通讯板,其中任何一块通讯都是好的,通讯链路是  TTL模块(CH340G)<-->RS485 TTL电平端<-->RS485 A,B端<-->usb转RS485无源串口(迈威光电 WME485-A). 当在RS485 A,B端并联另一个底板时,便无法正常通讯。表现为发送的同时有回复乱码。电路图和实际接线图如下:
1. 电路图
2. 实际接线图

网友A:
注意,终端电阻只能在总线的两端设置,不能多也不能少。R6和R11取值太高,应改为20欧。偏置电阻的取值则要根据是单点偏置还是每点偏置用200mV门限计算,楼主电路属于发0不发1的,总线逻辑1全靠偏置,故偏置务必要合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注意,终端电阻只能在总线的两端设置,不能多也不能少。R6和R11取值太高,应改为20欧。偏置电阻的取值则要 ...

感谢版主帮助,我说下实验步骤:1. 终端电阻我的两个底板暂时都没有加,因为实际接线很短。2. R6 R11我也换成0Ω也不行。3. 上下拉后的电平我也量过了,也没啥问题。请问还有别的思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版主帮助,我说下实验步骤:1. 终端电阻我的两个底板暂时都没有加,因为实际接线很短。2. R6 R11我也 ...

线路很短,终端电阻也必须加,可以只加一个。还有就是波特率问题,发0不发1的模式速率不能过高。

网友A:
实验测试时,最好单独用个转换模块然后用串口监视软件的16进制模式全时监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实验测试时,最好单独用个转换模块然后用串口监视软件的16进制模式全时监看。

通报实验结果: 两个板子上下拉电阻都换成了10K,两个板子都加了120Ω终端电阻,波特率并不高,2400,现象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报实验结果: 两个板子上下拉电阻都换成了10K,两个板子都加了120Ω终端电阻,波特率并不高,2400,现 ...

芯片是SP485REN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报实验结果: 两个板子上下拉电阻都换成了10K,两个板子都加了120Ω终端电阻,波特率并不高,2400,现 ...

为什么要换成10K?计算过么?

网友:
另外务必检查485转串口模块是否内含120欧终端电阻。

网友:
通报实验结果,谢谢版主提醒。模块内有匹配电阻。2k~10k的上下拉电阻都没问题。实验室内的线长也不需要加匹配电阻。原因是实际接线图中并联的模块TTL端是没有接电路的。导致收发控制端一直处于发动态。导致乱码。借此疏忽给大家也提个醒。我准备把电路改了。此贴可以结了。谢谢版主!

网友C:
1,不发送数据时,确认两个底板都处于接收状态,对比观察有无第二块底板时总线的波形是否有差异。
2,从图上看第二个底板应该是没有接处理器吧?否则就看1主2从架构下是用的轮询机制还是先监听再发送的防碰撞机制。
3,很重要的一点,注意RPWT,因为485芯片市面上的伪劣货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1,不发送数据时,确认两个底板都处于接收状态,对比观察有无第二块底板时总线的波形是否有差异。
2,从图 ...

感谢TOPWON提醒,就在你回复的同时,我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可以说你的问题提到了点上。就是因为第二块板子未接处理器,导致处于发送态了。我要重新改版了。虽然接上处理器是好的,但是如果有问题,就是个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