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18.0如何设置对眼睛友好的背景和字体

楼主:
 请问各位大佬,quartus18.0如何设置对眼睛友好的背景和字体/

网友:
关键在于显示器,背光是否闪烁及闪烁的频率、蓝光强度如何才是该关心的。至于设置,只要控制好亮度,尤其是背景亮度就可以了,字体、文字颜色之类,选你喜欢的就行。

网友:
换个好屏幕吧

网友:
或者装个f.lux插件

网友:
我用notepad++ 编辑verilog文件,然后再用Quartus 编译;;

网友:
官网下载18好慢呀,能不能给个链接什么的。百度云

网友:
聊这些有毛意思

网友:
好像是在windows中统一设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