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解决,下了这两句程序以后,单片机就再也下不进任何程序了

楼主:
#define DS18B20_IO_IN1()  {GPIOA->MODER&= 0<<30;GPIOA->MODER&= 0<<31;GPIOA->MODER|=0<<15*2;}    //PA15输入模式
#define DS18B20_IO_OUT1() {GPIOA->MODER&= 0<<30;GPIOA->MODER&= 0<<31;GPIOA->MODER|=1<<15*2;}     //PA15输出模式
上面是程序,有遇到类似问题的么?我用的是SW下载,这个程序是把SW口占用了吗?可是咋占用了,也没改变值啊?这个程序为什么会导致程序下不进去? 要怎么解决?

我用的是stm32F4,我把相关图片贴一下

网友:
自己顶一下先

网友A:
在设置里面,把下载程序之前复位的选项选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设置里面,把下载程序之前复位的选项选上

哪里的设置?keil里?大神具体说说

网友C:
STM32 ST-LINK Utility 连接,如果连接不上 就按复位,不断连接松开的时候就能 连上。然后用STM32 ST-LINK Utility把程序擦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哪里的设置?keil里?大神具体说说

我都三年没碰过keil了,你自己找找啊。。下载选项那里

网友D:
下载前按住芯片的复位,点击下载(或kei 快捷键 F8)之后大概1s,再松开复位就能下载进去了;不要点击后立马松开复位,很可能下不成功的,需要稍微等一下;但是按住不放超过3、4秒后也会失败的;;这些都是实践过的。。

我之前吧这两脚重映射为普通IO了,所以直接下载是不行的,需要按住复位,恢复默认的SWD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下载前按住芯片的复位,点击下载(或kei 快捷键 F8)之后大概1s,再松开复位就能下载进去了;不要点击后立 ...

哈哈,你也出现过这个问题啊;但是我比较惨,我用的不是开发板,是我自己投的板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哈哈,你也出现过这个问题啊;但是我比较惨,我用的不是开发板,是我自己投的板子

没有复位键啊,这样要咋办?还是说你说的是芯片的某个引脚就是复位?直接接地或者接电源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下载前按住芯片的复位,点击下载(或kei 快捷键 F8)之后大概1s,再松开复位就能下载进去了;不要点击后立 ...

是这里这个复位电路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三年没碰过keil了,你自己找找啊。。下载选项那里

艾玛,这么久远,好的我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C:
STM32 ST-LINK Utility 连接,如果连接不上 就按复位,不断连接松开的时候就能 连上。然后用STM32 ST-LINK  ...

用过中间这个,但是最后一步显示失败。不知道这个跟你说的那个一样不?我去试试你说的这个,但是我板子上没有复位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这里这个复位电路么?

是的;

用镊子把C14电容短路就好了。操作一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哈哈,你也出现过这个问题啊;但是我比较惨,我用的不是开发板,是我自己投的板子

嗯,当时之前用也是比较奇怪,发现连不上了。

想了一下了一下发现是这个问题。。因为我知道我重映射了

我们也是自己画的小板,不过留了复位按键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没有复位键啊,这样要咋办?还是说你说的是芯片的某个引脚就是复位?直接接地或者接电源就可以?

从C14电容上飞出来一根线,也可以,下载的时候,另一端插在GND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嗯,当时之前用也是比较奇怪,发现连不上了。

想了一下了一下发现是这个问题。。因为我知道我重映射了 ...

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从C14电容上飞出来一根线,也可以,下载的时候,另一端插在GND上

嗯,可以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从C14电容上飞出来一根线,也可以,下载的时候,另一端插在GND上

成功了!太感谢了,能下进去程序了,厉害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成功了!太感谢了,能下进去程序了,厉害厉害

嗯,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