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无损定点化

楼主(2018-07-27):
FPGA无损定点化
前些天做了大疆的笔试题,有一个问题是 对12.918做无损定点化,最小位宽是多少?
在网上看了别人的解答,但是感觉都不太对,比如下面这种。
以12位,能表示的最小精度为 1/(2^12),
12.918/(1/(2^12)) = 12.918*(2^12) ,结果不是整数,所以不能无损定点化。
但是照这么看的话,无论多少位,都不能对这个数无损定点化吧?
所以我有什么理解错了吗?

网友A:
要看他这个“无损”的具体定义,如果一点误差都不允许,那你提到的方法确实不行;不过一般定点化就是采样你提到的方法来实现,只能说位宽越大精度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