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52832 keil 中ROM 和 RAM配置

楼主:
nRF52832 ROM的布局如下图所示:
Usage
Memory range nRF52832 (S132 v5.0.x)
Memory range nRF52840 (S140 v5.0.x)
Bootloader settings0x0007 F000 - 0x0008 0000 (4 kB)0x000F F000 - 0x0010 0000 (4 kB)
MBR parameter storage0x0007 E000 - 0x0007 F000 (4 kB)0x000F E000 - 0x000F F000 (4 kB)
Bootloader0x0007 8000 - 0x0007 E000 (24 kB)0x000F 8000 - 0x000F E000 (24 kB)
Application area (incl. free space)0x0002 0000 - 0x0007 8000 (352 kB)0x0002 0000 - 0x000F 8000 (864 kB)
SoftDevice0x0000 1000 - 0x0002 0000 (124 kB)0x0000 1000 - 0x0002 0000 (124 kB)
Master Boot Record (MBR)0x0000 0000 - 0x0000 1000 (4 kB)
为什么Application在 keil 中的配置是这样的?

为什么ROM start address不是0x20000?

网友:
一般默认即可,手册没看懂?需要好好看看手册了,兄弟,这些都是基本知识了,

网友:
手册里面找了,但是,没有找到相关的东西,麻烦纤细指教一下,本人 确认是比较弱,先谢过了,先!

网友A:
不同softdevice大小不一样,APP_CODE_BASE 就不一样。S132 大小124KB,对应 APP_CODE_BASE 为0x1F00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同softdevice大小不一样,APP_CODE_BASE 就不一样。S132 大小124KB,对应 APP_CODE_BASE 为0x1 ...

但是,还有4K的MBR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但是,还有4K的MBR啊?

使用S132,总共占用124KB。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S132,总共占用124KB。

了解,谢谢!

网友:
今天终于找到问题点:我用的SDK是12.3.0,但是在官网上看的文档的SDK是14.2.0,他们的ROM布局刚好有4K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