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设计

楼主:
原理图中FD2信号,分别经过D16的P2和DAN217之后经过D16的P1,中间D16的P2那个线不会给上面D16的P1短路吗?新手上路,求指导,谢谢!

2号引脚那块不会短路吗

2号引脚那块不会短路吗

网友A:
“中间D16的P2那个线不会给上面D16的P1短路吗?”

找到了D16,但没有找到“D16的P2那根线”,也没有找到P1。

网友:
楼主读图的方法很特别
D16的P2和D16的P1搞清楚,,
到底的2和1还是P2和P1呢

网友B:
不会短路,FD2应该是一个控制信号,V39是一个钳位二极管,防止FD2信号过大,FD2为高D16的右上发光二极管不亮,为低,发光二极管两。光耦导通。当FD2过大,将经过V39进入P15DC。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读图的方法很特别
D16的P2和D16的P1搞清楚,,
到底的2和1还是P2和P1呢

1和2,都说自己是新手了好尴尬!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间D16的P2那个线不会给上面D16的P1短路吗?”

找到了D16,但没有找到“D16的P2那根线”,也没有找到 ...

1和2

网友:
“1和2”
是指HCPL-053K-500R的1号引脚和2号引脚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和2”
是指HCPL-053K-500R的1号引脚和2号引脚么?

是的啊  我说的P1和一号引脚的意思不一样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会短路,FD2应该是一个控制信号,V39是一个钳位二极管,防止FD2信号过大,FD2为高D16的右上发光二极管不 ...

那为什么为高电平时候不亮,低电平时候就会亮呢?

网友:
这是整体原理图

整体原理图

整体原理图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是的啊  我说的P1和一号引脚的意思不一样吗

通常要说Pin1和Pin2。

FD2信号通常不会超过电源电压(15V),即使超过了,也是DAN217中串联的两支二极管导通,D16中脚1和脚2之间的二极管此时反向,不会导通,更不会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常要说Pin1和Pin2。

FD2信号通常不会超过电源电压(15V),即使超过了,也是DAN217中串联的两支二极管 ...

那D16中这四个发光二极管互相影响吗?我看这是一个整体的IC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啊  我说的P1和一号引脚的意思不一样吗

D16的脚1和脚2之间的二极管,在FD2电压很高时处于反向状态。但由于V39导通,反向电压不会超过V39中两支串联的二极管的管压降,故不会因反向电压过高而击穿。D16的脚3和脚4依此也不会在承受反向电压时击穿。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D16中这四个发光二极管互相影响吗?我看这是一个整体的IC

D16中可没有四个发光二极管,只有两个,即脚1和脚2之间一个,脚3和脚4之间一个。另外两个是光电二极管。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那为什么为高电平时候不亮,低电平时候就会亮呢?

“那为什么为高电平时候不亮,低电平时候就会亮呢?”

FD2和FD3电压要高到接近15V时发光管才不会亮。此时不亮的原因就在于没有电流通过发光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为什么为高电平时候不亮,低电平时候就会亮呢?”

FD2和FD3电压要高到接近15V时发光管才不会亮。 ...

谢谢,已经懂了,我要好好学习一下电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为什么为高电平时候不亮,低电平时候就会亮呢?”

FD2和FD3电压要高到接近15V时发光管才不会亮。 ...

还有那个7.8引脚导通和不导通都是怎么工作的,为什么这个二极管是反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那个7.8引脚导通和不导通都是怎么工作的,为什么这个二极管是反向的

懂了懂了  上网查了一下光电二极管工作原理,原来是这样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那个7.8引脚导通和不导通都是怎么工作的,为什么这个二极管是反向的

7、8引脚之间并没有二极管。
首帖图中左上二极管和左下二极管,是光电二极管。D16的8脚接电源正端,两支光电二极管均反向。光电二极管在反向且没有光照情况下没有电流,有光照时(右边发光二极管发出的光)光电二极管虽处于反向,也会有少量电流(方向为自电源正端流入)。此光电二极管中的电流流入三极管基极,成为三极管的基极电流,使三极管导通。三极管导通使得D1A和D1B输入端电位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