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能控制器

楼主:
在网上购入一组太阳能板和配套的控制器配12V电池,太阳能版标示10W,18V,0.56AH。实际测试,只得到6.9V左右...
询问店家说,是统一标示18V,实际有三种规格卖的是6V的规格,要我重新购入6V电池。
购买之后又发现,控制器工作电压是12V,然后厂家就失踪了......
现在要测试只能选择,
1.将太阳能板升压到13V以上,
2.将6V电池输出升压到12V,再想办法让太阳能充电进去。
3.拆开电路找ADC部分电路改分压电阻,但是又怕遇到电池没升压,之后电池一下就推不动控制器的稳压电路。
经验不足,
想请问:太阳能板能够从6V升到13V以上,且电流损耗不要太大吗?
或者是有6V升压12V的IC,然后功率不要消耗太大的IC可以推荐吗?
或是有其他解决方案,谢谢

网友:
三块太阳能板串联,可以得到18V电压。

网友:
三块太阳能板串联,可以得到18V电压。
不过,“然后厂家就失踪了”,这个不好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三块太阳能板串联,可以得到18V电压。

太阳能板目前只能使用一块,主要是机构限制了大小,不能再增加。所以才会看到一块18V了就开心添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阳能板目前只能使用一块,主要是机构限制了大小,不能再增加。所以才会看到一块18V了就开心添购了...

6V输入的升压芯片,德州仪器官方网站上很多。只要键入你的要求,就可以选出芯片型号。

网友:
如果目的只是学习,可以考虑升压方案。如果 做产品那就换18V太阳能板,相比升压电路要靠谱。18v太阳能板是常规输出电压,应该不难找,价格也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