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精彩博文分享

楼主:
LM2662倍压输出电源噪声

   通过电脑USB供电,使用LM2662倍压经典电路输出电压,噪声测量显示类似方波,如何减小或消除?〉〉〉点击查看详情

TPS61088芯片噪声问题请教

电路设计为单节18650锂电池+TPS61088升压芯片+恒流源芯片+尾部按键功能芯片+LED,有两个档位,高、低,设定高档恒流输出1.5A,低档电流为高档的25%,切换为低档后发现61088升压芯片产生噪声,高档时升压芯片正常,这是为何?是频率问题吗?〉〉〉点击查看详情

BQ24133充电芯片的EMI问题请教

关于RC snubber电路的R、C值的选取,也有详细介绍。
我这里有一个BQ24133充电EMI问题特别难搞,在加RC snubber电路。按照《RC snubber.doc》文档的介绍,先不加C,得出振荡周期大概11ns。加C=2.7nF时,振荡周期变成21ns左右。那么C就取2.7nF。
然后计算出R=1.8欧。 BQ24133的开关频率是1.6MHz,充电器电压是12V,
计算出R的功耗大概是0.6W,那么就需要选择2512封装的大电阻。这个封装实在太大了,跟TI的参考设计中0603封装差别不止一点点。
请问这个BQ24133芯片,是否适合用RC snubber来降低EMI,这个R上的功耗太大,对芯片的发热、效率都有很大影响。
〉〉〉点击查看详情

关于TPS54610芯片输出电压不正常的问题

很早之前做的设计,电源芯片选择的是TPS54610,输入是5V,输入是2.5V,当时利用TI的WEBENCH工具设计电路,电路图如下所示:〉〉〉点击查看详情

【GaN 干货大集合】这些氮化镓 (GaN) 技术干货你看过吗?

这些 GaN 技术干货你看过吗?〉〉〉点击查看详情

电源芯片TPS74401使用过程中出现问题

尊敬的TI工程师您好,我的电源模块应用中采用UCD9222+UCD7242和TPS74401为TMS320C6678这款多核DSP芯片供电,其中UCD9222+UCD7242已经能正常输出DSP的核电压(CVDD和DVDD),UCD9222的Powergood脚UCD_PG也已经拉高,并且作为TPS74401的EN使能信号。TPS74401的VIN是2.5V,VBIAS是3.3V,反馈电阻是按照1.8V的输出电压设置的3.57K和2.87K。2.5V和3.3V是上电就有的,TPS74401的使能信号相对于2.5V和3.3V来说有20ms左右的延迟,因为DSP上电顺序里面要求核电压好了以后才能上1.8V的。上电后,发现TPS74401输出电压在1.86V左右,但是TPS74401的Powergood脚始终是低电平,说明芯片工作状态不正常。随后,我尝试用fusion digital power designer的GUI软件拉低UCD_PG,使得TPS74401的EN使能信号为低电平,发现仍然能输出1.61V左右的电压,Powergood脚还是低电平。芯片的硬件配置是按照官方数据手册的配置来设计的,这个芯片外围电路不复杂,查来查去找不到原因,请您帮我看看哪里出了问题,谢谢!〉〉〉点击查看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