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的pcb的焊盘的默认设置

楼主:
最近再画个模块的集成底板,想把各种要实现相应功能的模块集成到一块板子上,画这板子倒是没什么大问题一会就画出了,但画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情况貌似可以改良的,因为是插模块,有些引脚其实是直接相连的,但毕竟是想通的引脚,AD默认是同一网络的,在画pcb的时候一直提示要连上,如图,但其实这线根本没不要连上,连上了反而妨碍布线,本人弄了有些时间了,还是不知道怎样设置让这些相同网络的引脚默认相连,请各位大咖指点迷津!感谢!!!

网友:
解决的办法可以参考
1.看了楼主的图本来也没几个元件,是单面板的插接板,或叫连接板,确保其他连接正确,如板子不需要U11的两个脚,和U1的3.3V不用连接,可以直接发制板厂制作
2.在原理图中修改不需要连接的相同网络引脚的网络名称(Net Label),比如3.3V,3.3V1,这样在PCB中就不会提示

网友A:
另外,布板后最好让器件的丝印放在外边框里面,注意要一个方向看丝印标识
走线和端子引脚连接出来的线最好不要用锐角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解决的办法可以参考
1.看了楼主的图本来也没几个元件,是单面板的插接板,或叫连接板,确保其他连接正确, ...

找厂家做倒不用,连接板是做来给自己调试的。参考2的办法之前有考虑过,但是发现有漏洞:就是生成到pcb后,布线的时候真不知道到是3.3v连接到其他器件方便还是3.3v1方便,如果假设是3.3v连接到器件A方便的话,而器件A上的网络刚好是3.3v1,那就很尴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布板后最好让器件的丝印放在外边框里面,注意要一个方向看丝印标识
走线和端子引脚连接出来的线最好 ...

好,走线和端子引脚连接出来的线应该怎样处理好?愿闻其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找厂家做倒不用,连接板是做来给自己调试的。参考2的办法之前有考虑过,但是发现有漏洞:就是生成到pcb后 ...

那就直接做板吧,确认没有问题,不该连接的自己设计的自己知道即可
另,如按方法2,可以在发板之前手工修改添加比如3.3V1为3.3V的丝印,非常灵活的,好多事情不是软件要干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直接做板吧,确认没有问题,不该连接的自己设计的自己知道即可
另,如按方法2,可以在发板之前手工 ...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