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布线

楼主:
PADS在Layout时布线之后,我都已经保存了,关闭之后,再进去的时候怎么所有的布线都没有了。什么问题

网友A:
是在布线的时候翻转板子布线,然后再翻转回来所有的线就都没有了。这是什么问题,刚开始用这个软件

网友:
所有的布线都没有了

这个不是保存的问题,,检查“反转翻转板子”操作的是否存在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在布线的时候翻转板子布线,然后再翻转回来所有的线就都没有了。这是什么问题,刚开始用这个软件

再翻转回来所有的线就都没有了,不翻转,进行布线。看看是什么结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再翻转回来所有的线就都没有了,不翻转,进行布线。看看是什么结果。

嗯嗯   应该算是解决了,不翻转布线就是可以的,貌似这个软件不能翻转布线;,只能一层层布线,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嗯嗯   应该算是解决了,不翻转布线就是可以的,貌似这个软件不能翻转布线;,只能一层层布线,谢谢

其他的软件也一样,都是一层一层地布线
自动布线另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他的软件也一样,都是一层一层地布线
自动布线另说

我本来是想两层板么,我翻转过来看着顺眼一点,但是不行的,翻转了线都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