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32学习】使用按键

楼主:
板上的有两个一个按键,一个是复位键,一个是编程/用户按键。用户按键使用了GPIO0,我们将它设置为输入模式,就可以读取按键状态了。

下面程序先读取按键状态,然后设置LED。因为按键是低有效,所以输出做了取反操作(not)。

from machine import Pin

SW = Pin(0, Pin.IN)
LED = Pin(21, Pin.OUT)

while 1:
    LED(not S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