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康铜电阻如何接到面包板上呢?下面的管脚太粗了

楼主:
请问这种康铜电阻如何接到面包板上呢?下面的管脚太粗了

网友A:
面包板只能用于小信号电路,不能够用于大功率电路。例如开关电源,休想在面包板上搭出来。别说面包板那么小的接触点,焊接不够好都会使开关电源冒烟放炮。
你的康铜电阻“下面的管脚”那么粗,就是因为要通过大电流。大电流就不能使用面包板。

网友:
面包板确实不适合这种用康铜电阻的大电流电路
真正叫面包板的是不需要焊接的,
面包板上孔内引脚或导线铜芯直径为0.4~0.6mm,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面包板只能用于小信号电路,不能够用于大功率电路。例如开关电源,休想在面包板上搭出来。别说面包板那么小 ...

那我应该使用什么板子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面包板只能用于小信号电路,不能够用于大功率电路。例如开关电源,休想在面包板上搭出来。别说面包板那么小 ...

我做的就是开关电源,那我应该怎么搭开关电源的电路呢?

网友:
自己把孔扩大,自己考虑载流的情况飞线。我都是自己扩大孔,然后把附近的几个没掉的过控都跟器件引脚上锡,简单固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做的就是开关电源,那我应该怎么搭开关电源的电路呢?

我做的就是开关电源,那我应该怎么搭开关电源的电路呢?

不知道你的开关电源输出参数(功率,或者电压电流),如果功率比较大,那就要焊接,而且焊接要牢固。可以先不做电路板,只把各元件固定,然后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做的就是开关电源,那我应该怎么搭开关电源的电路呢?

不知道你的开关电源输出参数(功率,或者电压 ...

我的开关电源输出电压是5v,电流为3A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开关电源输出电压是5v,电流为3A

3A电流倒是不算大。不过,还是建议你采用焊接方式联接电路,不建议使用面包板。如果觉得固定各元件太麻烦,可以考虑使用“洞洞板”。

网友:
某宝上找洞洞板、万用电路板,然后自己扩孔、焊接、堆锡。

网友:
这样的低值电阻是专门用在大电流场合下的,而“面包板”不准许接入大电流,其接入点的接触电阻都很可能比康铜电阻的阻值更大。大电流电路必须制作PCB,且布局走线要充分考虑到电流参数。3A电流还不算大,用“万用板(很多孔的那种)”可行,但仍需要弄清楚大电流回路的处理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