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采样调理电路输出端什么情况会出现悬空状态啊?

楼主:
小白求指教,我看很多采样电路最后接到IO口前都会加上一个上拉电阻,可是很多运放没输入的时候输出端是低电平的,只有运放悬空的时候这个上拉电阻有用啊,那什么时候悬空呢,上电的时候?烦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LM311电压比较器之后接两级反相器,这是要干什么?这是什么设计?

网友:
说是增强驱动能力

网友:
CD4069电流输出能力顶多1mA上下,用CD4069“增强驱动能力”岂非缘木求鱼?

网友:
回到首帖问题。

“我看很多采样电路最后接到IO口前都会加上一个上拉电阻”
首帖图中没有发现I/O口引脚。

网友:
“很多运放没输入的时候输出端是低电平的,只有运放悬空的时候这个上拉电阻有用啊”

首帖图中也没有发现运放。

网友:
再一次回到首帖。
据帖子标题,是A/D电路输出端。A/D输出必定是数字信号,可能是并行也可能是串行。A/D输出信号绝大多数为单向脉冲(w我从来未见双向脉冲),但首帖LM311输入信号是与“地”电位进行比较,不知道这是何意。
要增加A/D芯片驱动能力,因A/D输出是数字信号,当然应该选用数字芯片来增强驱动能力。对并行数字信号,可用74HC244、74HC573等等并行(8路)芯片,对串行数字信号,只要一路即可。

网友A:
首先非常感谢你的回帖!可能我的图放的不太正确,麻烦看看我下面这张图,采集的都是交流的电压信号,但很多电路在IO口前有一个3.3V的上拉电阻,问题就是不知道这上拉电阻在什么情况下用到?因为运放没输入的时候也不是悬空的,会保持低电平,IO口输入还是会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非常感谢你的回帖!可能我的图放的不太正确,麻烦看看我下面这张图,采集的都是交流的电压信号,但很多 ...

“但很多电路在IO口前有一个3.3V的上拉电阻,问题就是不知道这上拉电阻在什么情况下用到?”

叙述不清楚。什么是“3.3V的上拉电阻”?电阻哪有以V为单位的?至少应该说“接到电源正端的上拉电阻”。最好是使用元件标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非常感谢你的回帖!可能我的图放的不太正确,麻烦看看我下面这张图,采集的都是交流的电压信号,但很多 ...

不知道8楼图中R14是什么目的。
8楼电原理图,运放U1构成差动放大电路,其输出经R13和R14分压后接到U2(跟随器)同相输入端。所以R14绝对不是什么“避免悬空”。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非常感谢你的回帖!可能我的图放的不太正确,麻烦看看我下面这张图,采集的都是交流的电压信号,但很多 ...

最后,8楼图中也找不到什么I/O口。虽然图中标注了红色IO字样,但谁也没办法知道接到了哪里。

网友:
你这个电路就是个过零比较器 R7,C5组成低通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