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双箭头什么意思

楼主:
这个箭头方向有什么讲究吗?为什么方向一会一变?

网友A:
Off-Page Connector
方向只是一个示意,我觉得无所谓~

网友B:
“原理图双箭头什么意思”
表示电原理图不同页上同一条线之间的电气联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Off-Page Connector
方向只是一个示意,我觉得无所谓~

所以他的方向不影响输入输出,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双箭头什么意思”
表示电原理图不同页上同一条线之间的电气联接。

那他没有实际意义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他没有实际意义呗

当然有意义,这表示电气连接的两端在不同的板子上,通过接插件互联,且箭头指向方为接入目标。
举个例子:计算机主板的PCIE口上插一块显卡,画出完整的系统电路图时,显卡与主板的连接就得这么画,且箭头指向主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当然有意义,这表示电气连接的两端在不同的板子上,通过接插件互联,且箭头指向方为接入目标。
举个例子 ...

那要像这种,他是接收电路,那也通过不了这个反相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要像这种,他是接收电路,那也通过不了这个反相器啊?

注意,箭头并非电流方向。看前帖给出的例子,显卡与主板的连接电气回路难道都是电流流向主板的么?那样的话,显卡还有何用?都成电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以他的方向不影响输入输出,是这个意思吗?

不影响,一根信号线,可以是输入信号也可以是输出信号,也可以是双向的。原理图上方向随便画,当然最好标明信号方向,到了pcb上就是一根导线

网友:
离页符在原理图设计软件中其方向是不具有实际作用的,想用哪个方向都可以。但是,作为一个良好的设计习惯,建议根据该离页信号对于本页电路来说是输入还是输出来确定方向(比如输入信号,连线接在箭头尖;输出信号,连线接在箭头尾),同一个信号网络,对于某些页来说是输入信号,对某些页来说是输出信号(示例中看到的方向混乱经常就是由于直接拷贝网络符号造成的)。这样方便检查和阅读理解。

网友:
表示的是电气连接,同时,通过箭头的方向也可以看出信号的输入输出,能够更清楚信号的走向

网友:
在AD软件中画原理图时,这种双箭头叫离线连接
离线连接扩展了图表符可调用的图纸范围,但该网络标识符仅限于单个网络调用的一组子图纸之间的连接

网友E:
不过楼主的图不是在AD软件中画的,
离图连接在AD软件中菜单放置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过楼主的图不是在AD软件中画的,
离图连接在AD软件中菜单放置下

嗯,用的是orcad capture软件,原理图是别人画的,自己新手,拿来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