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32学习】使用PWM

楼主:
ESP32上大部分引脚都支持PWM输出,只需要指定PWM使用的引脚,就可以通过duty设置占空比。

下面程序用PWM控制LED亮度,通过周期改变LED亮度实现呼吸灯。

from machine import Pin, PWM
from time import sleep_ms

LED = PWM(Pin(21))
p = 0
dp = 8

while 1:
    LED.duty(p)
    p += dp
    if p == 0 or p > 1023 - dp:
        dp = -dp

    sleep_ms(10)

网友A:
请问 这个pwm 是软件的吗 , 分别设置两个pwm 频率是一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 这个pwm 是软件的吗 , 分别设置两个pwm 频率是一样的吗

目前还没有ESP32完整文档,粗略看了一下代码,ESP32应该还是软件P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