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致LED灯带发热的2大原因

楼主:
1、线路设计问题
LED灯带目前最常用的规格是12V和24V两种电压,12V的是3串多路并联结构、24V是6串多路并联结构。由于LED灯带是要连接起来使用,每种灯带具体能连接多长,和设计的时候线路的宽度和铜箔的厚度有很大关系。因为单位面积能承受的电流强度是和线路的横截面积有关的,如果布线的时候没有考虑到这一点,那么在连接长度超过线路所能承受的电流的时候,灯带就会因为过流而发热,在损害线路板的同时,也同时降低了LED的使用寿命。

2、生产工艺问题
由于LED灯带是串并联结构,因此,当某一组回路里有短路情况发生时,就会导致同组的其他LED电压升高,LED的亮度会增加,相应的发热量也会随着上升。最明显的是在5050灯带里面,5050灯带在其中的任何一颗芯片回路有短路时,就会造成短路的那一颗灯珠电流上升一倍,即20mA变为40mA,灯珠的亮度会变得很亮,但是同时发热量也会剧增,严重的会在几分钟时间内烧毁线路板。可是这个问题由于是比较隐晦的,一般不太会去注意,因为短路并不影响灯带的正常发光,如果负责测试的员工只是关注LED是否发光,而不去检查亮度的异常,或者是不做外观检查,只做电测的话,往往会忽略这一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很多LED灯带生产商老是遇到客户投诉说产品发热但又找不出原因之所在。

解决办法:1、线路设计:
回路尽可能的让布线足够宽,线路间的间距有0.5mm足够了,其余的空间最好是全部排满。铜箔的厚度尽量在不违反客户对线路板总厚度要求的情况下加厚,一般厚度在是1~1.5 OZ;

2、生产工艺:
A、印刷锡膏的时候尽量不要让焊盘之间有连锡现象,避免因为印刷不好所导致的焊接短路情况发生;
B、贴片的时候避免短路;
C、回流之前检查贴片位置;
D、回流后先做外观检查,确保灯带没有短路现象后再做电测复查,复查时注意LED点亮后有没有异常亮或者是异常暗的现象。

网友:
流水作业产量惊人,板子造了出来才能给你目测,全测测到猴年马月,抽查又恐有漏网之鱼……

网友:
如果驱动电源设计就没有搞好,,解决办法中所谓的线路设计和生产工艺无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