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件的存储区域

楼主:
请问固件为什么不存储在ROM呢,这样不就可以防止掉固件了吗?我对这一点有些不解。

网友:
单片机“固件”最早就是存储在ROM里面的。

网友:
rom是不可擦写的,只能第一次,没有其他,现在的单片机都是可以反复编程的,你要是直接固化到rom,还怎么反复编程啊

网友:
那得有相关资源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