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制正弦波的SPWM还原成正弦波

楼主:
请问调制正弦波的SPWM如何设计LC(电路形式和计算公式是怎样的?)还原成正弦波呢?

网友:
LC(电感和电容)构成低通滤波器,PWM(脉冲宽度调制)波经低通滤波后即还原出调制波。你只要考虑低通滤波即可。

网友:
单片机产生的PWM,通常采用RC低通滤波,很少采用LC形式。只有要求功率输出,讲究效率时,才会使用LC滤波。

网友:
要求低,用RC即可,要求高,用有源低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