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8N04测评】LPC8N04开发板的OLED屏显示

楼主:
    在LPC8N04开发板上,由于其采用5*7 LED阵列为显示器件,故将GPIO口已全部占用,且一些引脚还处于复用状态。如何才能以较少的引脚占用来实现显示功能并节省出可贵的GPIO资源呢?
    采用I2C接口的OLED屏为显示器件就是一个较好的方案,除电源外,它只需使用2GPIO口。为了避免在调试过程中反复地借助JlinkOB来恢复下载功能,特回避对P0.10P0.11的使用,而以P0.6 P0.8来连接OLED屏的SCLSDA
定义引脚输出高低电平的语句为:
#defineOLED_SCLK_Clr() Chip_GPIO_SetPinState(LPC_GPIO,0,6,0);
#defineOLED_SCLK_Set()  Chip_GPIO_SetPinState(LPC_GPIO,0,6,1);
#defineOLED_SDIN_Clr() Chip_GPIO_SetPinState(LPC_GPIO,0,8,0);
#defineOLED_SDIN_Set() Chip_GPIO_SetPinState(LPC_GPIO,0,8,1);
模拟I2C接口进行通讯的函数如下:
voidIIC_Start()
{
        OLED_SCLK_Set();
        OLED_SDIN_Set();
        OLED_SDIN_Clr();
        OLED_SCLK_Clr();
}
voidIIC_Stop()
{
        OLED_SCLK_Set();
        OLED_SDIN_Clr();
        OLED_SDIN_Set();
}
voidIIC_Wait_Ack()
{
        OLED_SCLK_Set() ;
        OLED_SCLK_Clr();
}
发送指令和数据函数如下:
void Write_IIC_Command(unsignedchar IIC_Command)
{
   IIC_Start();
   Write_IIC_Byte(0x78);
   IIC_Wait_Ack();
   Write_IIC_Byte(0x00);
   IIC_Wait_Ack();
   Write_IIC_Byte(IIC_Command);
   IIC_Wait_Ack();
   IIC_Stop();
}
voidWrite_IIC_Data(unsigned char IIC_Data)
{
   IIC_Start();
   Write_IIC_Byte(0x78);
   IIC_Wait_Ack();
   Write_IIC_Byte(0x40);
   IIC_Wait_Ack();
   Write_IIC_Byte(IIC_Data);
   IIC_Wait_Ack();
   IIC_Stop();
}
显示字符的函数为:
voidOLED_Show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chr,unsigned charChar_Size)
{
        unsigned char c=0,i=0;
        c=chr-' ';
        if(x>Max_Column-1){x=0;y=y+2;}
        if(Char_Size ==16)
        {
                 OLED_Set_Pos(x,y);
                 for(i=0;i<8;i++)
                OLED_WR_Byte(F8X16[c*16+i],OLED_DATA);
                 OLED_Set_Pos(x,y+1);
                 for(i=0;i<8;i++)
                OLED_WR_Byte(F8X16[c*16+i+8],OLED_DATA);
        }
        else
        {
                 OLED_Set_Pos(x,y);
                 for(i=0;i<6;i++)
                OLED_WR_Byte(F6x8[c],OLED_DATA);
        }
}

实现OLED 屏显示效果的主函数如下:
intmain(void)
{

Chip_GPIO_SetPortDIR(LPC_GPIO,0,(Bit(2)|Bit(6) Bit(8)),1);
  Chip_Clock_Peripheral_EnableClock(CLOCK_PERIPHERAL_GPIO);
  LPC_GPIO->DIR=Bit(2)|Bit(6) |Bit(8);
  Chip_GPIO_Init(LPC_GPIO);
  Chip_GPIO_SetPinState(LPC_GPIO,0,2,1);
  Chip_GPIO_SetPinState(LPC_GPIO,0,6,0);
  Chip_GPIO_SetPinState(LPC_GPIO,0,8,1);

  OLED_Init();
  OLED_Clear();
  OLED_ShowString(22,0,"LPC8N04 TEST",16);
  OLED_ShowString(22,2,"Jinglixixi",16);
OLED_ShowString(22,6,"2018.7.20",16);
  while(1);
}
       若用OLED屏的显示函数替代原5*7的LED阵列显示程序,则可以单屏显示更多的信息,且有效地节省出更多的GPIO口供程序开发所需。此外,使用OLED屏也便于和纽扣电池相搭配。
OLED屏显示效果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jinglixixi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A:
这个OLED屏功耗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OLED屏功耗多少?

网友:
您好,完整代码能分享一下吗?整了好久整得不出来。谢谢

网友:
对,最好分享一下完整代码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