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32学习】用定时器实现呼吸灯

楼主:
在PWM中,我们利用延时的方法实现了一个呼吸灯。但是使用延时不是一个好的方式,这会让其它任务无法执行,因此我们利用前面介绍过的定时器,使用定时器实现呼吸灯。

先定义一个LED_set函数,每调用一次函数就改变一次LED的亮度,然后将它指定为定时器的回调函数,就可以方便的实现呼吸灯了。改变dp和定时器周期,可以调整呼吸灯的速度。

from machine import Pin, Timer, PWM

LED = PWM(Pin(21))

p = 0
dp = 8
def LED_set(t):
    global p, dp
    LED.duty(p)
    p += dp
    if p == 0 or p > 1023 - dp:
        dp = -dp

tm =Timer(1)
tm.init(period = 10, mode = Timer.PERIODIC, callback = LED_set)

网友A:
印象esp32的PWM是可以渐变输出变更,可以很好的支持呼吸灯效果的控制,由衷感慨国产机子的功能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印象esp32的PWM是可以渐变输出变更,可以很好的支持呼吸灯效果的控制,由衷感慨国产机子的功能啊

还有其它用法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有其它用法吗?

具体我没有操作过 但是看过那样的描述
你可以尝试一下。。。先设定一个PWM值,然后延时,然后再设定另外一个PWM值,这俩变化过去的不是跃变,而是渐变

我出差估计要8月底才回家了。。。原本以为出差3天搞定 然后回家等消息 然后再过来 结果。。。连一起了 要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我没有操作过 但是看过那样的描述
你可以尝试一下。。。先设定一个PWM值,然后延时,然后再设定另 ...

官方固件没有这个功能,是不是lobo版固件?

网友C:
@dcexpert      D大, 讲讲用I2C驱动OLED屏吧?用ssd1306那种。MicroPython官方代码中已经提供ssd1306.py,不过没有例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dcexpert      D大, 讲讲用I2C驱动OLED屏吧?用ssd1306那种。MicroPython官方代码中已经提供ssd1306.py, ...

ESP32上还没有测试,应该和ESP8266、pyboard上类似,可以先参考以前的帖子:
用官方的SSD1306.py 驱动 OLED

网友C:
引用 网友B:
ESP32上还没有测试,应该和ESP8266、pyboard上类似,可以先参考以前的帖子:
用官方的SSD1306.py 驱动 O ...

我试了下,返回错误信息:

Traceback (most recent call last):
  File "", line 4, in
ImportError: cannot import name SSD1306_I2C。

版本1.9.4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试了下,返回错误信息:

Traceback (most recent call last):
  File "", line 4, in
ImportErro ...

这个问题解决了。是下载软件的问题,换了下载软件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