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透传芯片CH9121有人比较熟悉吗?

楼主:
有几个问题有大神清楚吗?
1. 模块支持MQTT协议吗?2. 它支持远程访问吗? 3. 它的两个串口怎么选择? 4. 还有芯片上有个RUN引脚,这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你问的这几个问题在模块的手册中一定都有详细描述,去仔细看看。

网友:
你好:1、CH9121暂时不支持MQTT协议  2、你说的远程访问什么意思?暂不支持通过web配置芯片 3、配置软件可以选择串口进行配置 4、run是指CH9121 运行状态指示脚。
沁恒推出封装更小,性价比更高的网络转串口芯片,QFN28封装的 CH9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