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6和0805贴片电阻封装时除了尺寸和功率不同外还有什么不同?

楼主:
1206和0805贴片电阻封装时除了尺寸和功率不同外还有什么不同?

网友:
主要就是这两个区别吧。
1206和0805区别尺寸大小不同,前两位数表示元件的长度(12表示元件长是120mil),后两位表元件的宽度(06表示元件宽是60mil)
另外两种封装电阻的功率也不同,1206封装是1/4W电阻,0805封装是1/10W电阻
功率是根据封装来定的,就如插件的一样体积越大功率就越大

网友A:
还有分布参数的不同,器件手册里有说明,但一般不需要关注,只有在频率足够高时才需要关注。

网友:
主要就是尺寸和功率不同,其他真不需要过多关注

网友:
这两个封装基本不会用在高速电路中,区别也就是功率和尺寸,还有散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分布参数的不同,器件手册里有说明,但一般不需要关注,只有在频率足够高时才需要关注。

这俩个可以替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俩个可以替换吗

只要功率和精度满足要求就可以互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主要就是这两个区别吧。
1206和0805区别尺寸大小不同,前两位数表示元件的长度(12表示元件长是120mil), ...

可以拿1206的替换0805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拿1206的替换0805的吗

一般情况下能换啊。那如果你的板子已经弄好了,你得看焊接问题,尺寸比较大,焊盘不太吻合,焊接的时候要注意下哦。如果还没制版注意换下封装。

网友:
就是根据需要电阻的功率选择尺寸吧,别的也用不上啊。

网友:
1206是可以替换0805的·因为1206功率大可以替换0805小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