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里的稳压原理是什么

楼主:
这个电路怎样保证微波雷达模块的电压在5V左右

网友A:
此电原理图可能有错误,至少图中红色箭头所指三极管发射极没有直流通路,只联接了两支电容,那是不可能正常工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电原理图可能有错误,至少图中红色箭头所指三极管发射极没有直流通路,只联接了两支电容,那是不可能正常 ...

可以正常工作啊

网友:
我的意思:按照首帖电原理图,是不可能正常工作的。现在正常工作,那就是电原理图出了错。

网友:
箭头处的三极管应该是信号通路,电容的是隔直的。楼主问的稳压电路应该是HB100模块供电脚上那个9014三极管,因为VDD是10~18V,而模块的供电是要求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