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85电路接收偶尔不正确问题

楼主:
10芯积分
现在在做一个485通信电路,电路原理图已上传,但是现在做测试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现象1:此电路使用485转串口与电脑串口助手通信,收发一切正常。    现象2:用两个这样相同的电路,一个用作发送一个用作接收,却经常会出现接收数据不正确的问题(错误几率比较大)。   研究了一天无解,来寻求大家的帮助。

网友A:
另外,一个485电路作发,另外一个和电脑端同时作接收端,电脑端收到的数据正常,但是另一个485电路收到的也会经常出错...

网友:
建议
1.先把波特率降降
2.检查程序的发送接收流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一个485电路作发,另外一个和电脑端同时作接收端,电脑端收到的数据正常,但是另一个485电路收到的也 ...

建议
检查通讯两端时钟误差是否在允许范围内。

网友:
看下817的速率跟的上吗,换个告诉光耦试试

网友A:
各位,问题找出来了。是R7的问题,原先以为R7电阻太大将其更换为10R,无果。后来反过来改,更换为1K,问题解决。但是就是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各位,问题找出来了。是R7的问题,原先以为R7电阻太大将其更换为10R,无果。后来反过来改,更换为1K,问题 ...

这跟光耦光敏三极管侧在饱和和截止之间的切换速度有关,而切换速度跟光耦本身有关,跟驱动和输出负载也有关,也就是说跟817、R5、R6、R7都有关,建议去仔细看看光耦的器件手册。同时注意,817这类光耦是自1980s就出产的老器件,故而在市场上有大量拆板翻新货,这类旧货往往因老化和拆机过程表现的跟器件手册所载参数有明显差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跟光耦光敏三极管侧在饱和和截止之间的切换速度有关,而切换速度跟光耦本身有关,跟驱动和输出负载也有 ...

懂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