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警告信息如何解决?

楼主:
我写了一个单片机控制时间的程序,用LCD5110来显示信息,相关显示的函数写在LCD510.C文件中,然后在MAIN.C文件中调用。在编译链接时出现下列警告,我反复检查都找不到原因,排除不了这两个警告,请各位帮助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产生的,该如何排除?谢谢!
*** WARNING L15:  MULTIPLE CALL TO SEGMENT

    SEGMENT:  ?PR? _LCD_WRITE_VAL? LCD5110
    CALLER1: ?C_C51STARTUP
    CALLER2: ?PR?INTERRUPTTIMER0?MAIN
*** WARNING L15: MULTIPLE CALL TO SEGMENT
    SEGMENT: ?PR?_LCD_WRITE_BYTE?LCD5110
    CALLER1: ?C_C51STARTUP
    CALLER2: ?PR?INTERRUPTTIMER0?MAIN

网友:
楼主可能是在中断里面调用了别的地方的函数

网友A:
我用中断定时,每隔一秒钟刷新一次屏幕,刚才将中断里的调用注释掉再编译,就没有出现警告信息了,看来可以忽略这两个警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中断定时,每隔一秒钟刷新一次屏幕,刚才将中断里的调用注释掉再编译,就没有出现警告信息了,看来可以 ...

中断里调用主函数里的函数不妥。。建议重新写一个延时程序分开调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中断里调用主函数里的函数不妥。。建议重新写一个延时程序分开调用

是不是中断里调用其他函数有可能会引起这个中断处理尚未完结,下一个中断又开始,影响程序运行。

网友:
我将调用函数的命令写在了main()的循环中了,中断函数里仅仅是每秒对全局变量秒信号置1,main()中根据这个秒信号进行复位并调用刷新显示函数。感谢2楼坛友的指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中断里调用其他函数有可能会引起这个中断处理尚未完结,下一个中断又开始,影响程序运行。

中断里面不是不可以调用其它子函数,而是不可以与主程序调用同一个子函数,主程序里面用了,中断里面就最好不要再用。因为主程序在调用这些程序的时候可能改变了程序里面形参的值,而此时可能这个函数又会被中断调用,那么这个形参的值究竟应该是原来的初值还是被主函数改变之后的值呢,所有就会有冲突。当然编译就会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中断里面不是不可以调用其它子函数,而是不可以与主程序调用同一个子函数,主程序里面用了,中断里面就最 ...

谢谢热心讲解,原来是这个原因,又多了解了一点。

网友:
不可重入函数问题,如果你确认中断中调用某函数不会意外改变全局变量或静态变量的值,可以在定义函数时在函数名后面加reentrant,将该函数定义为可重入函数。在中断中调用就不会出现该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