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驱动器的“细分”

楼主:
为什么使用细分驱动器,则‘相数’将变得没有意义呢?

网友:
问题不是这样理解的,你可以去分析一下步进电机的驱动器,有的是写细分数1/2 ,1/4,1/8,1/16.等的,这个就是最原始的细分原理,而现在有些做驱动器的直接就是200,400,800,1600,3200,其实这个就是步进角*对应的细分得到的数值,如果你不知道自己电机的步进角,你就对应不上长度或者角度。

网友:
我兴趣可以下载一个说明书看看,http://www.lckj360.com/uploadfile/201805/20180514174125216.pdf,链接是我公司的产品,说明书是我写的,

有点做广告的味道,不适合的话坛主可以果断秒删。

网友:
这个要看看,谢谢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