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2225 芯片输出问题!.

楼主:
最近使用MP2225这款芯片来做DC12V转DC5V的电源芯片,焊接好电路后接上12V输入,一开始有5V输出,但是过一会就直接输出12V了。芯片没有发烫也没有其他坏掉的表征。换了个新的片子,使用8V输入,还是一样只不过这次变成了500mV的电压。原理图和数据手册在附件,希望有人可以指点一下哪里存才问题!谢谢。

网友:
数据手册给你参考电路极性电容使用的是钽电容,我用的是贴片铝电解电容,其他的都是按着参考电路来的,

网友A:
看你测试时负载是怎样的。另外换用铝电解的话容量要加大吧。

网友A:
电感的选型要特别注意。要保证其饱和电流大于电路中的峰值电流。

网友:
我这边做的是台湾远翔的升降压IC芯片 如果有合作的机会的话 可以拿样品试样  工程全程帮你解决问题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测试时负载是怎样的。另外换用铝电解的话容量要加大吧。

重新焊了一块板子,发现没问题了,就是一直通电时间久了(3个小时)电压会降低,从5.0039V降到了4.9989V。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感的选型要特别注意。要保证其饱和电流大于电路中的峰值电流。

电感都是额定电流5.5A以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