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节5号充电电池(镍氢)

楼主:
大家好,最近在进行电路设计,计划使用两节5号充电电池(镍氢)进行供电,想监测电池的电量,
1、通过监测电量来判断电池没电,还是监测电压来判断电池没电,这两种哪个比较适合
2、如果是监测电量,请推荐一款芯片,如果是监测电压也请推荐一款芯片

网友:
监测电压是比较常用的,但精度不是很高,
监测电量相对比较精确,需要智能控制

网友A:
监测电压应该就可以了,市面上很多这个芯片,草坪灯那种应该都有

网友:
检测电量固然最好,但其成本要远远高于检测电压,甚至连手机都是采用后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监测电压应该就可以了,市面上很多这个芯片,草坪灯那种应该都有

您好,请问可以推荐几款监测电压的芯片吗?

网友B:
检测电压就用MCU的ADC口就可以了,不过要做低功耗处理以减小分压电阻的功耗,要建立电压与电量的对应曲线,这个需要相关的经验参考值(工作温度、放电电流都会改变这个曲线,因此不会太准)。
检测电量就要用到库仑计芯片了,可以去美信的网站上找找,不过2节电池的话供电电压比较低,注意选择芯片的工作电压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测电压就用MCU的ADC口就可以了,不过要做低功耗处理以减小分压电阻的功耗,要建立电压与电量的对应曲线, ...

您好,请问怎么在美信网站上申请样片呢?是不是不能申请啊,我看到网站上只有购买选项

网友:
美信这种大牌一般只能找他们的代理去拿样品吧(对个人或小公司来说一般只能去电子市场零买了),除非你的公司属于世界500强这类的。

网友:
可以用美信MAX4944LELA镍氢电池电源管理芯片 136-1689-2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