曝光闪光灯DIY制作

楼主:
DIY&分享—GravityShare

曝光闪光灯在很多场合都需要用到,其中电子制作爱好者使用最多的还是在自制PCB制版过程中对于感光板的曝光使用得比较多。曝光灯可以使用紫外光管或者普通的LED发光板,只是感光版对于不同的曝光灯所要求的曝光时间和强度会所不一样。
如果你也想自己采用感光板的方式做PCB板的话,那么DIY一台好用的曝光灯或许能够帮上你的大忙。

那么如何自己做一个曝光闪光灯呢?
P01  曝光闪光灯

参考下面视频你也可以做一个符合你需求的曝光闪光灯
V01 制作过程

图文部分↓
一、制作准备
1、效果图
这次做的这个LED曝光灯,主要是使用LED发光板+亚克力组合,使用的是外接的15V直流电源电压供电,由于LED发光光源集中,需要采用硫酸纸或者磨砂纸将光线分散,那样就能达到比较完美的曝光效果。结合不同的外部电源控制器即可实现曝光灯或者闪光灯的功能了:
P02  成品效果图

2、材料准备
1、LED发光板1块
2、亚克力外壳1个
3、DC5.0电源接口1个
4、线材工具等等

P03  LED发光板

P04  亚克力外壳
二、设计原理
1、原理
下面是原来的LED灯板的布线原理图3*43组的组合设计:
P05  LED灯板原理图示
LED灯板上的单颗LED灯珠电压使用范围在3.0V~3.5V,功率约为0.5W。外部供电电源电压使用15V24W以上电源。在原来的布线基础上,设计新的LED组合方式为3*5为一组,然后使用其中3组并联起来符合外部电源功率要求:
重新设计的组合方式:
P06  新设计原理图示
三、DIY过程分享
按照上面的原理图,先测试每组灯是否能正常点亮,通电测试亮度是否正常。光线发散的效果,亮度还是不错的:
P07  LED散光效果
根据亚克力外壳的大小,切割LED铝基板,让其大小正好能放下壳内效果最好,LED铝基板预装到壳内:
P08  放入铝基板
亚克力外壳的正面,表面的防刮花保护膜还未撕开,在外侧开孔,用于安装电源插座:
P09  开孔
安装5.0 DC电源插座:
P10  安装DC插座
按照LED分组排列,用导线连接焊点,飞线焊接完成:
P11  焊接完成
用热熔胶将铝基板和底部的亚克力板固定好(经测试LED工作时产生的温度不足以导致热熔胶融化):
P12  上胶固定
合上亚克力外壳测试效果,撕开保护膜,LED光线散射效果还是挺明亮的:
P13  撕开保护膜
由于亚克力板是全透明的,LED发光过于集中,所以增加一层散光的透膜效果比较好。于是在亚克力板上面贴一层硫酸纸来增加散光效果,增加一层硫酸纸贴在亚克力上面呢板的下方:
P14  贴纸
至此,曝光灯制作完成,这就是最终完成的效果了,简洁方便,有质感:
P15  制作完成
四、成品欣赏
制作完成了,下面来看看成品以及开灯效果:
没开灯时,表面一层硫酸纸挡住看不到里面的内部结构,外观整体上很简洁:
P16  未开灯
接上15V电源,开灯,整体光亮,光线均匀发散,曝光效果良好:
P17  开灯
P18  竖放
亚克力盒子四周贴上高温胶带作点缀:
P19  完成
五、最后有话说
曝光灯制作完成,效果非常的好,对于以后想用感光板做PCB制作的DIY非常有帮助,当然也可以作为补光闪光用等等。
END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万有引力平台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A:
曝光起作用的主要是紫外线,换紫光LED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曝光起作用的主要是紫外线,换紫光LED吧

紫外光确实会更加好

网友B:
前几年已经有的城市已经在街头装有和摄像机道路监控LED补光
楼主的做法,玩玩可以,铝基板上搭焊哪些线,注意安全,铝基板的热量如果排放不出去,温度会上升,连接线最好是高温线
另外,帖子中的参考视频好像不能播放吧

网友B:
如果是朝着道路监控LED补光的方向做,要注意频闪灯特点
一般摄像机摄像是8-25帧,若直接按照这个频率来做频闪补光,LED灯在摄像机拍摄时才亮灯补光,一般摄像机是以每秒8-25帧拍摄录像图片的,LED频闪灯会在接到摄像机信号时,与其快门同步亮灯,保证在摄像瞬间有足够的补光
所以,考虑增加控制信号的控制接口,比如TTL电平信号、485信号或开关量信号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几年已经有的城市已经在街头装有和摄像机道路监控LED补光
楼主的做法,玩玩可以,铝基板上搭焊哪些线, ...

谢谢指导,视频不能播放原因不详。借楼补上视频:点击播放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朝着道路监控LED补光的方向做,要注意频闪灯特点
一般摄像机摄像是8-25帧,若直接按照这个频率来做 ...

原来还有这么多讲究,学习了!

网友:
紫外光規格很多,

用哪種紫外光較合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