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时如何有效的共地

楼主:
在单板测性能的时候,需要用到不少的仪器,比如示波器、信号源、频谱仪等等,如何有效解决这些仪器和板子的共地,避免不必要的测试误差和设备损坏?

网友:
正确使用的话,多部仪器共地不会导致测量误差,更不会导致设备损坏,除非没有严格按照使用要求胡来。所以,楼主的问题并不成立,完全是搞错了方向。

网友:
有效的共地?
示波器测试接地要牢靠,引线不要太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