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电阻怎么测大小

楼主:
贴片电阻怎么测大小,用数字万用表,没有专用夹

网友:
万用表总有表笔。电阻焊接到板子上之前,用万用表表笔抵在电阻两端测量。

网友:
电阻上有丝印啊 比如103就是10KΩ

网友:
一般贴片电阻万用表都能测
贴片的豪欧电阻需要专用测试仪器,比如豪欧表

网友:
当然是拿表笔去测啊,要够仔细。

网友:
反正都有容差,直接两根表笔顶上去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