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左边100uh的电感应该用贴片电感还是贴片磁珠?

楼主:
请问左边100uh的电感应该用贴片电感还是贴片磁珠?

网友:
100uH,这个电感量不算小,空气芯的话,至少要绕几十匝。好像没有这么大电感量的磁珠。

网友:
图中Q1和Q2似乎是个半桥,具体什么电路当然无法知道。但选择L1时就要注意:除电感量外,该电感器是否允许通过电路所要求的电流,也是选择电感器的重要参数。

网友:
磁珠一般不会标电感量这种参数吧,一般是标注100MHz处的阻抗值,单位是欧姆,此外参数还有最大直流电阻值(也是欧姆)和最大标称电流值。

网友:
我已经知道了,应该是绕组的电感

网友:
磁珠使用特定频率下的阻抗作为标注,不用电感量的,凡标电感量,必然不是磁珠。

网友:
方框内π型滤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