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德州的ADC芯片DDC2256A

楼主:
请问有没有哪位大仙用过德州的DDC2256A,我的DDC上电之后始终没有温度,读寄存器的配置信息也读不了,下面贴上我的数字量输入引脚配置情况,劳烦大家帮我看一下有什么问题。

***********************************************************************************************

目前情况:DDC2256A芯片可能无法启动

具体表现:芯片无温度,SDOUT引脚无输出

控制器(Xilinx Artix7)送至DDC各个Digital input的脉冲情况:

CLKPCLKM  :  128MHZ差分时钟

CONV        :  上电为高电平,每250微秒后,高低电平交替转换

RESET        :  上电后为低电平,3000 ns后,拉高。DDC正常工作时保持为高,按下复位按钮时为低

EN           :  RESET保持同步

SEN          :  不写(读)寄存器时保持高电平,开始写(读)寄存器拉低

SCLK         :  不写(读)寄存器时保持高电平,开始写(读)寄存器生成24个,频率为8MHZ的脉冲

SDIN         :  不写(读)寄存器时保持高电平,开始写(读)寄存器时,根据不同的地址数据位转换高低电平

经过测量,在外围电路中,芯片引脚所接的元件LM4140)的电压以及接AVDDAVEEDVDD电容的电压,均正常。

情况一:当按照手册配置读寄存器后(0X6B[0]配置为10X00[1]配置为1),输入8位地址,SDOUT没有反应,始终保持低电平。

情况二:芯片无温度,好像并没有启动

网友:
上电之后始终没有温度不一定是这个芯片有问题,它只是个ADC
要查一下其他控制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