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LED显示的问题

楼主:
求助各位大佬关于OLED显示的问题。

1.3寸OLED和最小系统STM32F103C8T6相连,我用ST-LINK将程序烧写进去后,有时OLED能显示我要的结果,有时OLED就直接是黑屏,按复位键也也没反应。

我的OLED是通过IIC串行总线连接的,后来我将VCC接到5V(先前VCC接在3.3V)上好像正常显示了,但是我将OLED接在原子哥的精英板上好像又无法显示了,这是什么原因啊,甚是头疼,

希望有大佬能够帮我解决一下问题,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A:
看看IIC上拉电阻了吗?应该是模拟IIC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IIC上拉电阻了吗?应该是模拟IIC有问题

我这学习板上的接IIC的2个IO都接上拉电阻的,但是这个IIC还接了EEPROM,不知道会不会对OLED产生影响?

网友:
看一个OLED升压电路部分,可能是连线不正确,建议看一下OLED的规格书,一般上面会有参考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学习板上的接IIC的2个IO都接上拉电阻的,但是这个IIC还接了EEPROM,不知道会不会对OLED产生影响?

当然会有影响,会和板子上的器件发生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