码盘读取步进电机的问题

楼主:
求助,我使用的是stm32,定时器1输出脉冲给步进电机,利用外部中断读取码盘计数,我想在步进电机堵转的时候让步进电机停止,但是自己写的总是有干扰,大家能给我一个思路吗  步进电机驱动器使用的是A3977

网友A:
什么叫有干扰啊

网友B:
电机堵转的时候,和正常时相比,数据会有明显的差别。根据计数的变化,判断当前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机堵转的时候,和正常时相比,数据会有明显的差别。根据计数的变化,判断当前状态。

对于第一次检测堵转和执行是可以的,但是第二次执行的时候会在上升的一瞬间检测到堵转,应该怎么避免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有干扰啊

有干扰就是程序中其他函数影响,第一次执行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执行第二次的时候会在上升过程中检测到堵转,这时并没有上升到顶,这种有方法来避免吗

网友:
你这个是丢步,加速的时候力矩不够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干扰就是程序中其他函数影响,第一次执行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执行第二次的时候会在上升过程中检测到堵转 ...

在上升过程中检测到堵转,堵转是根据什么判断的,看看是不是检测到的信号不一样了。还是处理过程出了问题,一步一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