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材有铅无铅工艺的差别

楼主:
       时接待用户的时候多多少少都会遇到一些问题,最多的用户咨询就是关于制版速度快.质量是否能保证.其实一家工厂生产线足够成熟的时候速度是不会影响质量的.影响质量的因素主要是原材料的选用以及工厂内部品质的管控。目前国内的板材排列等级从高至低:生益建滔以及常用的国纪料。生益S1141(TG值140)板材,建滔以及国纪料TG值为130.油墨也属太阳2000系列油墨最好。当然精密度的板子主要是靠各个工厂的生产机器来决定。

  还有一些用户不了解有铅喷锡和无铅喷锡的差别,那么下面我们先来了解下什么是喷锡:线路板表面处理的一种最为常见的焊盘涂敷形式就是喷锡,喷锡厚度的标准在行业内是20uM但是喷锡又分成有铅和无铅且两者也是有区别:

  1)从有铅无铅表面字意看,那就是一个是环保的,一个是不环保的。有铅含铅达到37无铅含量不超过5。且有铅对人体还是有伤害害的,无铅就没有伤害。

  2)但是从外表颜色看的话:也是可以分辨下的,有铅喷锡处理的焊盘显亮些,无铅的话.颜色就比较暗淡些。且有铅喷锡要比无铅喷锡的浸润性好,性价比还比较高。如果在价格方面的话建议选择有有铅。

  3)在性能作用方面.有铅熔点在一百八十三度左右的话,那么喷锡锡炉温度需要控制在二百四十五度到二百六十度,过波峰温度就需要控制在二百五十度,回流温度在二百四十五到二百五十五度。那无铅的话熔点二百一十八度左右的话,那么喷锡锡炉温度需要控制在二百八十度到三百度,过波峰温度就需要控制在二百六十度,回流温度在二百六十到二百七十度。铅会提高锡在焊接过程中的活性。有铅锡线呢,在对比无铅锡线情况下要好用,而且无铅喷锡要比有铅喷锡熔点高,焊接点会牢固很多。

  以上就是我了解的无铅喷锡和无铅喷锡的区别,不过现在很多国家都要求环保,所以建议还是用无铅较好。

网友:
请问有铅喷锡是如何控制住厚度的呢?

网友:
无铅焊接就是比有铅焊接要麻烦一点,一次成型最好,维修起来就不好玩了